关于横轴的小经验

楼主(2006-06-29):
玩电直都知道摔机时横轴比较容易弯.要矫直非常困难,我就遇到过N次.现在如果横轴弯了我干脆把另一边也对应的向反方向弯曲同样角度.这样比矫直容易很多.理论上不影响飞机性能.而且再次撞击时也只会在弯曲的方向上更弯,调矫起来容易控制
欢迎拍砖

网友A:
横轴很粗哦~ 弯了确实不好过~

网友B:
要么搞直
要么换

网友C:
一根横轴才几块钱 不至于这样节约吧 摔了多的钱都花了哟

楼主:
我的横轴22米/根呀
52#~~~~~~~~~~~~~~~~~~~~~~~~~~~~

网友D:
建议还是换吧。横轴弯了不会好飞的。

楼主:
谁说的?
我这样处理后跟新的一样.其实这样处理后横轴呈之字形...
只要两浆固定点和主轴心在一条直线上理论上跟直轴是完全一样的
仔细想想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E:
这个方法很不科学,对付小电直可能还将就,对付大级别的飞机恐怕不行。

楼主:
心理作用吧?
怎说不科学呢?
谁都知道能矫直好.但要矫直确实太困难了

网友F:
干脆自己做横轴。
买个老虎钳台+一套板牙,自己套丝。花不了几个钱,想做多少就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