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机离不了地

楼主(2006-06-29):
偶的37#,油门摇杆在最低,中间,最高
    螺距分别为-3.5度   6度   10度,可是飞机离不了地,但是换了木浆或是理电池就能离地了,请教各位大大是什么原因,谢谢,祝你永不炸机!

网友:
你都说了换电池就能飞了,那肯定是电池垃圾了.我的飞机跟你的一样毛病,懒得去弄,扔在那长毛了

网友:
还是自己多看看吧,飞不起来的原因很多的。

网友:
电池不行!转速不够!!

网友A:
什么电池不行,在调桨距时把V1和V2调最大,随便就飞比人高了,自己好好调一下,别老怪马达电池,自己多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不行,在调桨距时把V1和V2调最大,随便就飞比人高了,自己好好调一下,别老怪马达电池,自己多努力

老鸟发话了

网友A:
我不是老鸟,也才学玩电直,也是37#,但这些是我在调试中的经验,还在筹钱中买无刷,所以现在就只能想办法充分利用原有的马达电池了,而且我喜欢镍电的皮实、耐用、便宜,可能在钱不够的情况下我会先买无刷马达和电调,用镍电的,如果无刷马达效率比有刷高,那镍电可以比现在用的时间稍长(同等飞行条件下,猜的),现在也能用4分钟左右。
  其实就象我的笔记本电脑,我知道换了7200的硬盘,加1G的内存会快很多,或者甚至换一台电脑,但那要花很多钱的,结果我用了个只用50M内存的WINXP,比高我一两个档次的机器还要快,希望大家记住句话,别个坛里看来的:花最少的钱达到目的是我一直的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老鸟,也才学玩电直,也是37#,但这些是我在调试中的经验,还在筹钱中买无刷,所以现在就只能想办法充分利用原有的马达电池了,而且我喜欢镍电的皮实、耐用、便宜,可能在钱不够的情况下我会先买无刷马达和 ...

太支持了,飞不起来就指责机器不好是现代人的通病!

网友:
都自己找找和调调,其实都能飞起的,就是感觉是有写不一样,但都能飞起来,

网友:
有时候也不能光看数值的,

看看其它的吧!

网友:
我的450也是飞不起来,不会飞。需要多练习啊!

网友:
华XX的东西飞不起来正常,看起套机便宜,其实到后来什么都得换

网友:
华科尔的东西不至于那么差,飞不起来多数是调试的原因,多问问人,多翻翻贴,应该没问题的。我的60#有刷就挺好啊,在空中飘5分钟呢。最高飞到过两层楼,不敢飞了。呵呵。不要直接就说机器不行,先找找自己的原因吧。欢迎交流  qq4174248

另:想买华科尔飞机的哥们姐们可以找我,保证飞得起来!

网友:
试试把50%的螺距稍微调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