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散热孔需要做防水吗?

楼主(2006-06-29):
雨天狂奔的时候雨水进去了对电机多少不好吧
尽管里面温度很高
但是电刷和换向器的温度低
蘸水了不好吧

网友A:
总的情况看,这对电机没有什么损失,我也经常这样干,我有的时候甚至之间拿水龙头冲电机。但是注意3点
1.一定要在断电的情况下
2.不要在电机过烫的的情况下马上用大量的水冲洗,这样有磁铁破裂的危险。
3.冲完以后最好拿吹风机吹干,防止生锈!

网友:
电刷和换向器的温度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的情况看,这对电机没有什么损失,我也经常这样干,我有的时候甚至之间拿水龙头冲电机。但是注意3点
1.一定要在断电的情况下
2.不要在电机过烫的的情况下马上用大量的水冲洗,这样有磁铁破裂的危险。
3.冲完 ...

千万别用海水,我的车车,经常在海边跑,结果电机等金属件都生锈了!郁闷!

网友:
在海边真幸福,我还没有见过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用海水,我的车车,经常在海边跑,结果电机等金属件都生锈了!郁闷!

还以为你在水里跑呢

楼主:
哦,我要好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