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抖动原因初探

楼主(2006-06-29):
我的方向舵伺服机S5301异常抖动,它抖动的时候我把它押一下就不会抖动.在把它碰一下又抖了.

解题者---江俊德

如果是不连接连杆的情况下,有两个可能:
1.廉价的伺服机有齿轮误差的问题,容易造成间隙,所以服务器不断修正
2.可变电阻不良

如果是连接连杆的情况下,也有几个可能:
1.可变电阻老化磨损
2.伺服机速度过快,造成过度反复修正
3.采用钢丝连接,弹性过好
4.延长线连接过过长,造成干扰
5.坏了

解题者----大铭.

伺服机抖动有下述情形
1.在高速飞行时候抖动-1.请检查是否舵机拉杆没有拉紧.2.请检查
舵机摇臂的拉杆是否孔位太大出现间隙.
2.如使用数字舵机请勿使用Y 连接线..
3.是否电压不足.
4.舵机是否崩齿.
5.Rx或Tx信号传输有问题.[发射机的天线未拉出或接收机的天线断裂.]

解题者--郭骏杰

伺服摇臂拆下利用宝特瓶做一至二片华司片套上伺服机轴再装回伺服摇臂应可改善(需是数字式服务器)

转帖---台湾飞行魔术队网站

网友:
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可变电阻老化 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