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JM400机体振动问题解决了

楼主(2006-06-29):
SJM400拿到以后,一直没有怎么飞,原因是试飞的时候机体振动的厉害。看到论坛上“tedhank”模友的机子也振动,下面是他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8401
    不过我的现象跟他的不完全一样,我的马达没有问题。开始的时候我简单做了主桨的动平衡,没有效果,拆了主桨发现还是轻微振动,以为是机体本身的问题,于是按照SJM的“先从齿轮咬合,皮帶松紧,下轴承座位置調校及在相应部位上潤滑油脂做起,然后將主槳,副翼片,銅碇取下以高速运转測試,再一样一样往上加(主槳要先做个别的平衡).每个步骤都要仔细以游标卡尺量測,調校,就能調出令人满意的結果.”仔细查找原因,发现副翼片安装的不平,两个铜锭的距离也有少许误差,更正了以后不上主桨机体不振动了,可以说排除了机体的问题。
    再安装主桨试飞,振动依旧,看来主桨是问题了,换了另外一副主桨,还是振动。于是在两付桨上下功夫做仔细的平衡。发现两付桨的重量差异很大,一副是23g(每支),一副是28g。不知道怎么会差这么多。不过每副桨的两只重量是完全一样的。拿出23g的那副再测量重心,发现有很大差异,于是采用了在桨的末端贴透明胶带的方法来配重,顺便在里面夹了一条白纸,方便调试双桨。缠了差不多4圈才把重心搞相同了。(看来以前的简单平衡是不行的,做事要细心才行啊)。

    再安装主桨试飞,呵呵,久违的平稳终于来到了。一口气飞了一块电池,感觉SJM400还是相当稳定的机子,悬停很舒服,不必太过多打舵修正。但是在同样的遥控器参数设置下,没有Sparrow来的灵活,可能是旋翼头的设计不同,以及SJM400的主桨太重的关系吧。
    我觉得SJM400木桨的铝夹里面垫的那个胶垫是不是会造成振动和缓冲操控,使得机子感觉不那么灵活。而且SJM400的木桨重量也确实比Sparrow重很多啊。
    不过降落收油的时候感觉中速还是有一点抖。我已经把电调的进角设置成中进角了。原因还得再找找。

网友A:
我对SJM400的大桨做过平衡测试,发现很平衡的,奇怪楼主的怎么会相差那么大?

但黑色木浆的重量实在是不对,这完全不符合设计思路,希望新推出的波纤桨能有好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SJM400的大桨做过平衡测试,发现很平衡的,奇怪楼主的怎么会相差那么大?

但黑色木浆的重量实在是不对,这完全不符合设计思路,希望新推出的波纤桨能有好的性能。。。

呵呵,所以你的机子不振动啊。我的就振动啊。
估计玻纤的能好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