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升级SE机身不用动旋翼头的连杆吧?

楼主(2006-06-29):
我没动,有点不好飞。升级se机架不用动旋翼头吧?也可能是我没调教好。

网友A:
升级se机架旋翼头的连杆不需要动,但驱动十字盘的连杆要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se机架旋翼头的连杆不需要动,但驱动十字盘的连杆要改动。

对,我改的时候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多谢,已经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