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特技炸机后自己做了个尾管,大家看怎么样?

楼主(2006-06-29):
在炸机前几次都飞的挺 好的,后来重复玩倒动作的时候,突然感觉有点熄火,便想顺过来,没想到直往下掉,
桨没啦,换了个碳的,尾管搞了个不锈钢的。今天试飞了一下,感觉还不错,哈哈
管子比原来的重那么一两,可能。调整一下就好啦,还有,自己做一根真是便宜,4块钱,哈哈

网友A:
请问LZ ,TIG的浆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 ,TIG的浆好用吗,

请问LZ ,TIG的浆好用吗,软吗?

网友B:
用什么材料做的?厉害啊

网友:
小心,安全第一。

小心,安全第一。

网友:
帮楼主回复,楼上的/
TIG的桨用了感觉还好,没什么问题。是在上海展会上买的。

哈哈,横轴弯了,拆了把它敲敲直照飞,没一点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材料做的?厉害啊

不锈钢管,重不了多少,就是防盗窗用的那玩意

网友:
很好很好,就是不知道不锈钢好不好加工?

网友:
不错,支持DIY,但重量问题如何?

网友:
就重了那么一点,对50的机子应该影响不大。
至于,加工的话,也简单的,只要按原来的尾管打几个洞就行了。
楼主真是的,发了贴后就什么都不管了,都要我来帮他回复。

网友:
我想知道有无比楼主说的尾管更轻的呢,我也在五金店转了好久了,还没有发现

楼主:
在在卖铝管的地方,有一样大小的管子,也就是几块钱,五金店我看你是找不到啦。

楼主:
再说说那个重量问题,绝对不会超过一两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