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和KA 50 ,哪个好?

楼主(2006-06-29):
要选择哪台了,那位飞过的朋友告诉我一下,哪个好一点?
考虑配件是否容易找到,是否耐摔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都可以,LAMA也不错

楼主:
原帖由
成都小财神
于 2006-6-29 22:02 发表
应该都可以,LAMA也不错
我要Ka 50 和 5#4 其中选择一个啊
给个意见

网友A:
5#4是后出的。变距改了一下。应该比ka50好。

楼主:
好的 谢谢楼上的建议

网友B:
这两款能跟LAMA比吗?LAMA虽然贵点,不说别的,就ESKY送的充电器就值回差价。

网友C:
5#4的好一点,LAMA也不错

网友D:
还是5#4好,有个飞机的样子!
http://shop3347452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