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发动机好像不对劲

楼主(2006-06-29):
发动机不启动的时候,大桨正逆转都可以吗??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大桨在发动机不启动的时候
只可以很顺畅的向一个方向转?

今天启动发动机的时候,发动机的锁紧螺母出来了,
后来把螺母拧紧过后,大桨就正逆转都可以了?!!

而现在发动机不进油了,无法启动,请大家指点,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A:
没启动和怠速时,大桨都可以自由的朝两个方向转的。很轻的。
你原来只能往一个方向转肯是离合器出了问题。可能就是那个螺丝的问题,看来你已经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启动和怠速时,大桨都可以自由的朝两个方向转的。很轻的。
你原来只能往一个方向转肯是离合器出了问题。可能就是那个螺丝的问题,看来你已经弄好了。

楼主:
发动机不进油的原因也找到了,原来是锁紧螺母被顶出来后,使散热片松动了一点,发动机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