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机可以上锂电吗?华科尔的人说只能用镍氢电不能用锂电!说法对吗?

楼主(2006-06-30):
4#机可以上锂电吗?华科尔的人说只能用镍氢电不能用锂电,否择会烧电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用二个3.6V的锂电串在一起也才7.2v``不知道华科的这种说法有无道理?????我才买的4# 机,真的不能改锂电吗???请教大家了!

网友:
希望得到大家的解达,真的会烧电机和电路板吗????????

网友:
我試過呀.不會燒的,我用7.4v1300mah的鋰電飛都沒有事.只是原裝的四合一有點問題.新買回來就是這樣的了.跟電池沒關係吧.

网友:
四号机是四合一的还是三合一的呀????????????????

网友:
我用5-4#的理电飞4#机,虽然只有600,但重量轻了很多,几乎可以飞接近20分钟呢

网友A:
早就用 7.4~11.1v 鋰電來飛.沒事

4#的電版有3個版本. 最早期那個不可用11.1v

网友:
用锂电是要换充電器.
不换会燒的是你的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用 7.4~11.1v 鋰電來飛.沒事

4#的電版有3個版本. 最早期那個不可用11.1v

谢谢朋友们解说``

我是刚买的新机能否上11.1v的锂电??以前版的后来生产版从那里可以看出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4#机可以上锂电吗?华科尔的人说只能用镍氢电不能用锂电,否择会烧电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用二个3.6V的锂电串在一起也才7.2v``不知道华科的这种说法有无道理?????我才买的4# 机,真的不能改锂电吗???请教大家了!

应给没有事,我的4#机就是用7.4V/1000MAH可以飞25分钟左右相当好用,已经飞了3个星期。

网友:
锂电的电流很大,只要调节好螺距就不会烧,我长时间大螺距高速,而且还压住它调看是否有双翼,结果电机冒烟,不过还好没有烧,原配有刷的,37#华科尔

网友:
最好不用上锂电,说不定电机就烧了。

网友:
呵呵~!!

电机是不烧~!不过我朋友的接收就~~~~~~~~~~完了~~!!

网友:
7.2v的锂电比原带的电池电压还要低为什么还会出问题呢??不过锂电的电流是要比列青的电池电流大,烧电路应当不是锂电池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