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V的免加液电瓶上封盖是否可以胶死?

楼主(2006-06-30):
上面的盖子如果我用胶水胶死会怎样?

网友A:
充电会发热产气,设计了气孔并用橡胶帽加盖。知道了作用,是否要胶死你就看着办吧。

楼主:
哦,明白,免加液充电时侧翻着充有没有关系?

楼主:
因为位子小,只能侧着放了。

网友A:
密封免维护电池因泄压的需要而实际没有完全密封。
从结构上来看,免维护电池的电解液有两种储存形态---胶状和吸收棉浸润,两种状况都能保持液体不流动。因此,电池如何放置都应该没有关系,斜着放肯定没有关系(UPS中的免维护电池都还是横着放的呢)。

楼主:
谢谢SMS,有底了,我也也是横着放。

网友B:
用这个电池来放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