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能放坏的吗?

楼主(2006-06-30):
奇怪了,大约1个月没飞了,最后一次飞完之后充满了电,昨天想飞发现一点电都没有,再充满,只能飞2、3分钟,似乎
电池
完蛋了!最后一次飞电池还很好的,电池会放坏的吗???

网友A:
电池一旦开始使用就不能中途停止使用,每隔3-4天放次电一次,否则内部化学物质钝化将不能大电流放电。

楼主:
亏了亏了,没注意这个问题,应该把这种问题置顶

网友B:
如果想比较长时间停飞的话,锂电池应在使用后对其充进40%左右的电量进行保存。
再次重新使用时,前3次应对其进行激活处理,也就是充满后只使用50-70%的电量即主动停止,放置室温后再进行充电。

网友C:
能放坏啊,我曾经有块20C的满电放了一个星期就坏了

网友D:
我三个月没玩,放坏了6节电池,唉.

网友E:
我的电池最长放过2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绝对能ELE的1800的放了2个月不到,彻底完蛋

网友G(2006-12-06):
偶的也坏了。
是不是该充40%电,放到冰箱里也。

网友H:
放到冰箱里是比好好的选择,但要注意防潮。。。。

网友I:
我是放到3.7-3.8之间保存的!这样对吗 ?

网友J:
电池放了一个月运气好的话应该还有的救,有可能是惰化了,用小电流反复充放几次有可能恢复的(激活)
我原来的电池放时间长了,用这个方法救回来过,不过容量会减少一点点,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