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原厂的遥控器能够设定好赢的电调么?

楼主(2006-06-30):
36原厂的遥控器能够设定好赢的电调么?

应该怎样去做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36原厂的遥控器能够设定好赢的电调么?

应该怎样去做呢?谢谢~!

你好,36#原厂的控和接收,如果按常规方法是无法设定的。
解决方法如下:
开控(油门打最低)----给接收供电----5秒后,将油门打最高----给电调供电---即可进入设定了。
注意:因接收和电调都独立供电,所以电调的 BEC 输出需断开(将油门排线中间的红线断开)

楼主:
我现在手里的18A的电调不知为什么一通电一会就会很热,油门推上去高速就会断电一样停止转动,测试了电机没问题,是不是电调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里的18A的电调不知为什么一通电一会就会很热,油门推上去高速就会断电一样停止转动,测试了电机没问题,是不是电调烧了?

是什么电机?

楼主:
130无刷马达内转子的无刷马达

就是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0c235e3809fbf.jhtml 这个电调和马达

网友:
我想可能是过热保护了。
上电就温度很高,查一下是不是舵机耗电太大了。(将电调接接收机的油门排线拔了,看下还发不发热)
也可以加我 QQ :375429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