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为什么热熔胶遇了水就完蛋阿

楼主(2006-06-30):
AB胶不会这么脆弱吧

网友A:
要想遇水不完蛋就用704单组室温份硫化硅胶,防水的最佳选择

网友B:
女婿,704胶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呀?是不是发动机用的密封胶?
。。。。。。。。。。。。。。。。。。。。。。。。。。

网友A:
发动机蜜蜂胶一般用586 ,要不剪石棉纸也行,704用在船尾内部易进水的地方的密封.6个小时凝固,凝固后象橡皮一样,但比较容易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