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胶水问题——缺氧胶和螺丝胶一样吗?

楼主(2006-06-30):
请问各位大师。
1、450的说明书上说缺氧胶和螺丝胶是不一样的两样东西,而我买到的缺氧胶上说就是用来胶螺丝的?
2、450说明书上说缺氧胶是金属管装的,而我买的缺氧胶是塑料瓶的,一样吗?
3、有没有专业的小瓶缺氧胶和螺丝胶出售?
4、另外、450说明书上说的瞬间强力胶是不是就是502啊?
谢谢指教

网友A:
1.有粘结强度的区分,有高力,中,低区分,一般买270或者271就可以了。
2.是塑料瓶装的,没有问题.
3.有,卖五金的地方问有没有厌氧胶就可以了.
4.450上的CA就是502.

楼主:
谢谢指点
多谢,终于明白了。
刚才看了一下,我买的缺氧胶是340,高强度,中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