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问题

楼主(2006-06-30):
低速的时候A桨在上,B桨在上,告诉的时候换过来啦,这个怎么调啊,由经验的留下经验请,

网友A:
以你平时悬停时为准吧,有手搬搬,或者把两个桨对换一下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看结果如何吧

楼主:
试过还是老问题!!

楼主:
现在调到高速时候没有了双桨,但是低速的时候还是有,以前的桨是X400元配的,现在的桨是实木的桨,比以前的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你平时悬停时为准吧,有手搬搬,或者把两个桨对换一下

同意老大建议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也就是以悬停为准

我分析这可能和两只将的刚性不同而引起的

楼主:
有可能是两只桨的刚性不同。

网友:
以高速的为准,木桨的刚性问题。还有你要检查一下横轴。

楼主:
横轴是好的,我很注意,因为以前撞弯过,低速的时候就是启动会抖,高速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不影响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