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桨啊。。。。。。真是他的。乐极生悲

楼主(2006-06-30):
刚买了新亚拓木桨,白红的漂亮啊。。。
刚换了碳纤机身。SE的那个漂亮啊。。
刚换上了好淫40A电调。冰风雷电450GT(刚查了一下是GT红色的那种据说更暴些。)
还好外面下大雨就在家里调机。
电调刚一调好就手痒想调下控看看。结果一下把油门舵反向了,结果大家都应该猜到了吧。
忽一下到了天花板上。。就是一阵木片雨下来。散到整个厅都是木桨碎片~`
下来一看,桨没影了。主轴诂计点有弯了,皮带断了。副翼烂了一边。
这个星期出外飞行的计划又得泡汤了~``只有继续拿我的破LAMA练航线玩了~~

网友A:
上面竟然有人盗用我的账号
对楼主表示同情,在家调试拔了电机线吧,安全第一!

网友B:
怎么会搞到油门反向的,呵呵,真为你捏把汗,人没有事就好,修好继续!

楼主:
其实因为没看完好盈的那个说明书,我调完了以经退出调试模式了还不知道。。心想在那里拔下拔下应该没事的吧,也没拉电机线。。唉。我看了一下商场的桨价钱好像也不便宜。。
改天出去自己去买了~~~``

网友C:
朋友你真厉害啊!!!!!!!!!

网友D:
人没事就好。危险啊。

网友E:
好像这类事故也出现好几次了。大家当心啊。

网友F:
小心啊,我现在看到机机转心里都有的怕怕的,毕竟转速不低啊。

网友G:
厉害啊,调试小心些。。

网友H:
同情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的新手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原来也有人和我一样^_^

网友I:
哈哈!我出现过,不过比你还惨,我那时是XL,下来后就机架和设备还像样,其它都碎了

网友J:
经验,调机要单独插上接收电池

楼主:
呵呵,其实注意点就行了,我说出来也是让大家都注意点,玩这玩意还是要有好的心态。注意安全最重要。。
很多时候炸机都是因为一些小的细节引发的,大家可以小心点玩。有米也不要大意啊,机烂是小事,人伤就大件事了。。。

网友K:
晕~~~~~~~
怎么会这样呢?
油门反舵开机电调应该不会启动的啊~~这电调有问题吧!!!

网友L:
要么拔电机线,要么拆掉桨,安全第一啊!

网友M:
我前两天也是遇到这问题,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
http://www.szrcclub.com/bbs/thread-620-1-1.html

网友N:
楼主!
下次试机戴个头盔吧!
小心!

楼主:
我是想带头盔了,可是迟了,恶性事件终于发生在我身上了。。。今天在洙江新城飞行时两次失控,第二次失控突然高速向自己撞过来。。。。第一次失控发现是有人使用同频摇控。第二次失控原因未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人的控是否又打开了而不知道。。

楼主:
图片就不发上来了,有点血惺恐怖,容易对飞电直的同志们超成心理阴影。

网友O:
还是要小心哇,机伤人伤都很疼啊~!

网友P:
我也有一次啊,电忘记关了,然后在那调试,一不小心手臂碰到遥控,考,浆突然高速旋转,打在我嘴巴上了,幸亏没打到眼睛,怕怕,现在调试机器,一般都是拔了电机2条线

网友Q:
如果油门反了,电调不会启动的....
我的好应如果油门不在最底,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