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6-06-30):
我的无刷电调里的管子有两种,这样正常吗?管子上的批号还不一样!

网友A:
正常一般小电流的电调都是用两种不同型号的管,P N结构!

网友B:
一种还是两种都有,很正常。

网友B:
简介
因为 P 型的 MOSFET 管子贵一些,而且阻抗也大一些。
全部使用 N 型管子的话就要用驱动芯片。
用 P 、N 配合用就可以不要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