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56HB 比 GWS Naro +F HP/BB好在哪里?

楼主(2006-06-30):
今天用E-SKY的舵机检测器随便测量了一下两款舵机,将HS56HB和GWS NARO +F HP/BB同时接在舵机检测器上检查,检查后发现HS56舵机不论是线性还是分辨率都比GWS的高一档次.同样的舵量,GWS只动一下,HS56动2下,转动时GWS的有明显跳动的感觉,而HS56要平滑很多,难怪HS56要好过GWS的舵机.看来外国人推荐HS56不是没有道理的.
HS56舵机为什么比GWS的好?  答:精度!!!

网友:
不错。。。我也考虑买HS65MG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E-SKY的舵机检测器随便测量了一下两款舵机,将HS56HB和GWS NARO +F HP/BB同时接在舵机检测器上检查,检查后发现HS56舵机不论是线性还是分辨率都比GWS的高一档次.同样的舵量,GWS只动一下,HS56动2下,转动时GWS的 ...

当时一咬牙全换56的决定还是很对的:)

网友:
还好我也是用的HS56。不过个人觉得GWS价格相对要温柔一点。

网友:
呵呵,已经搞了一个HS56了,准备换到尾舵机上去,呵呵。

网友:
考虑买几个56了。。。

网友:
说真的,我不这样认为,我也做这样的测试,我怎么就不觉的了,我自己就是用的GWS.

楼主:
以我学机械的出身,我保证是不一样的。差别就是在精度和解析度上。

网友:
赫赫,56什么价 ?GWS又什么价 ???56的价格和它的性能佩吗?干嘛不把56和晖胜的舵机比比,那个差别就更大了。

网友:
说真的,这点解析度意义不大......单单用解析度来考虑的话,即使用最低档的舵机来说只要没虚位都足够用.因为解析度阶梯之间的变化带来的力量不会超过你站在1米远吹800克.连动部分0虚位.悬停时.的电直一口气所带来的力量......
几十年舵机的变化只是小型化的发展,在性能参数上变化并不大........估计等到模型应用的自控系统(高性能自动平衡仪,高精度陀罗等)和高精密的连动设计(暂时还没有,450SE都不算)普及的时候才能对舵机有更高的要求..........要不对于能准确摸出一副麻將的神手加450SE来说意义都不大....选择舵机更应该考虑的稳定性.扭力.速度.................当然该追求还得追求,要不模型企业哪能进步..............

网友:
用56锁尾不如加点钱买个数码舵机.

网友:
56有点娇气啊,时间用不长,3D飞两个月左右就会失去它本来很好的锁尾能力了,建议还是一次买个9650划算

网友:
小政几时室内倒飞啊

网友:
我也决定搞H56 ,但到哪买的便宜呢?大家可以说说吗?
我知道的最低价210

网友:
呵呵,我提供齿轮

网友:
我追求性价比,所以我用GWS舵机。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56比较划算!

网友:
我觉得青鸟不错,性价比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