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の伤 请进.

楼主(2006-06-30):
请问 忆の伤 前辈.
固定汽油船内两木板是用纯环氧树脂还是用玻璃钢配方的环氧树脂呢?
谢谢!

网友:
暈~別叫我前輩~我可不夠這資格~
我不明白你指的純環氧樹脂和玻璃鋼配方的樹脂你是怎麽區分的~
一般的環氧樹脂是要配合凝固劑使用的~

楼主:
简单点说.就是固定汽油船内的两块木板(是固定汽油机的木板)用的环氧树脂胶水的配方和玻璃钢的相同吗?

楼主:
还有做水冷套也是用环氧树脂的吧.
配方又有什么差别呢.
请指教......

网友:
汽油機我沒弄過~水冷套我就不太清楚了~電機的水冷套倒是可以用環氧樹脂進行粘接~
具體的配方我沒有研究過~這裡有不少搞玻璃鋼的前輩~可以問他們~

网友A:
小孩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孩子一个~~~~~~~~~~~~~

滚一边去.难道你天生就会模型啊.
不会回答就别在这乱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滚一边去.难道你天生就会模型啊.
不会回答就别在这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A:
难道木瓜不是小孩子吗?~~

网友B:
我想他指的是这两块板吧!具我知道的是玻璃钢板材,中间加了玻璃布,而并非单单是环氧树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木瓜不是小孩子吗?~~

哈哈.
我看你这个熟地瓜才是小孩子呢?

还是中将呢.我看你给我滚远点吧.在论坛上一点互相学习的精神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他指的是这两块板吧!具我知道的是玻璃钢板材,中间加了玻璃布,而并非单单是环氧树脂板!

是的.就是这两块板.我见有些朋友用的是木板来的.

因为初玩模型.所以想请教一下环氧树脂的用法.这样可以少走错路.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那两块是层板~国内出的DF90船基本是2块4层板用胶水合起来,与船的结合部加了玻璃布加强,制造者用了什么树脂那我就不知道了,国能做的一般都是不饱和树脂,环氧树脂做的比较少。粘那么大一快板用环氧胶回比较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块是层板~国内出的DF90船基本是2块4层板用胶水合起来,与船的结合部加了玻璃布加强,制造者用了什么树脂那我就不知道了,国能做的一般都是不饱和树脂,环氧树脂做的比较少。粘那么大一快板用环氧胶回比较好操作

受教.无意冒犯.只是想学习一下.

楼主:
"环氧胶"是成品的呢?
还是用环氧树脂配其他化学剂而成.

网友B:
环氧树脂和固化剂还有稀释剂一起调和好后干透后变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和固化剂还有稀释剂一起调和好后干透后变成的

也就是用做玻璃钢船的比例调成的吧?
谢谢了!!!

网友A:
“东风胶”其实就是还氧树脂,~3块多一盒,用法跟AB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风胶”其实就是还氧树脂,~3块多一盒,用法跟AB胶一样

效果如何?
能用机头上粘水冷套用吗?

“东风胶”应该没有做玻璃钢用的自调环氧胶好吧?

网友:
以前做飞机的时候就是用东风胶来粘发动机座的,机头上的水冷套用农机胶比较好

楼主:
OK.明白了.谢谢各位的回答.以后请多多指教.
谢谢了!
不"打"不相识啊.呵呵...请各位前辈不要见怪.

网友C:
呵呵~他一直都是這麽和我説話的~他們玩得範圍比較大~所以知道相對比我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他一直都是這麽和我説話的~他們玩得範圍比較大~所以知道相對比我多~呵呵~

这叫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