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lama3的调试。。。谢谢各位TX。。。

楼主(2006-07-01):
1)我的Lama3飞起来后,就会顺时针打转,不是机尾转那种,而是整个机先右后,再左前这样转,机头保持方向不变。划一个椭圆形。。。
2)如果要往前飞,左杆往前推,此时JJ会下降,往左前方飞,不是直直往前。。。
3)所有微调不动,还一块电池,飞行状态就不同了,要从新调微调。。。
这几天没时间练,有TX能告诉我怎样调吗?谢谢了。。。。。。

网友:
兄弟 差不多lama都这样得 呵呵

网友A:
不会的,lama调整好了非常好飞,检查一下十字盘是否水平,还有消除双奖!

网友:
我飞过lama和5#都这样,共轴机的通病,实在没必要调整,最简单的办法就用你万能的左手控制好机头方向。适应了就好了。

网友:
电池重心问题

网友:
try

换新的机翼是最好的办法,我的lama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加油往左,减油往右。也可能是前后。主要是机翼破损后产生升力不平衡;如果机翼没有破损,也有可能是十字头摔变形了,换一根内转轴,平衡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用手把它掰正就行了。还有上边朋友所说的消除双桨,这是你LAma不能正前正后妃的原因。上机翼双桨还要通过调节平衡杆的link长度综合调节,才能保持飞机在任何姿态都不会出现双桨!  换掉桨翼把!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都是我自己的经验总结,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仔细看一看十字盘,当你打前后或左右时,十字盘可不是正正的前后或左右的。所以是拉玛的结构决定了这种后果。
解决方法:一是利用你灵活的操控技术;二是同时打两个杆使十字盘正正的前后或左右。(:

网友:
我的拉马上面浆转速慢,结果飞不起来,老是打转,请教

我的拉马上面浆转速慢,结果飞不起来,老是打转,请教,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TX啦,6楼讲的很有道理,翼都是新的,下午发现新的问题:用手拿主JJ,推油门80%左右,上下翼没有双桨,此时前后左右摆动JJ,上桨出现双桨。这就会造成升力不足。。。
努力调试。。。

网友(2007-08-12):
英吉沙小刀

网友:
  终于看到比我还笨的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lama调整好了非常好飞,检查一下十字盘是否水平,还有消除双奖!

同意~~~LAMA3调整好了,放开控在室内都可以悬停;所以,我的LAMA是给女儿玩的.

网友:
机子的调出来的!不管是什么飞机,只要调好了,都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