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问题G2安装后全部设置完毕 就是白芒芒的

楼主(2006-07-01):
请教一个 问题G2安装后全部设置完毕 就是白芒芒的一片
请问该如何调整 是不是显示卡问驱动问题导致贴图错误呢?

网友A:
是显示卡驱动问题.可以在G2里面把Direct 3D设置更改一下
把Use Hardware Vertex Processing前的勾去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指点问题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