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等请进---B3645性能如何?

楼主(2006-07-01):
我准备用ELE 的B3645来拉雷虎电直,KV1100,齿比10.5,空机身2KG以下,这个
电机
我没有参数,比3520如何?请告知。

网友A:
楼主你的电机有几重?最大功率几瓦?

网友B:
嘿嘿
RADIO 老大用3520的电机可以用17(20?)颗氢电把30级别油改电的飞起来。3645比3520长度大2倍。。。。。。。应该有这个实力的。

网友C:
3520的尺寸是45X55mm左右,飞机带24颗电池全重3500克,拉力足够飞航线,
我本想用18节电池的,想到以后用锂电飞飞,又懒得改线圈了.结果整机造成太重了.
看上去你的电机应该比3520小啊.B3645的电机资料我也找不到,
不过用外转子肯定比用内转子了,好起动,不烧电调,3520很便宜,如这电机不够力就换吧.

网友C:
3520是指这电机的定子外径是35MM,高是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