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配什么尾舵机好啊。我的舵机怎么那么容易坏哦。

楼主(2006-07-01):
自己前段时间买了一个401飞450XL,尾舵机是用的E-SKY的8克舵机。也调了左右行程限制。以前舵盘用的第3孔。感觉锁尾不是太好(感度高了就追尾)。 前两天将舵机的舵盘改为最短的那一个孔后将感度调到85。感觉好像锁尾也没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好像舵机确坏得比以前快了很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尾舵机是直升机中动作最频繁的舵机,所以容易损坏不难理解.但正常的使用寿命起码要有100次起落以上.
你的问题很可能是控制机构不顺畅,阻力大造成舵机过早损坏,请取下舵盘仔细检查连杆的顺畅度.

网友:
401还是配9650吧!用9253或9254也行,效果比配9650还要好,就是重了一点还得加UBEC要不然做动作肯定会断电摔机!401配E-SKY简直是不般配……,你想省一点就配辉胜舵机吧,和用亚托9克是一样的!HS56就有点尴尬了,既然配HS56还不如用9650,包你不会坏齿轮!

网友:
E-SKY 8G 舵机的旷位非常的大,用他来做锁尾舵机,当然锁不住尾了,相同价位之下辉盛的9G就比他好的多了

网友A:
试试辉盛5克,确对给你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辉盛5克,确对给你惊喜.

你好朋友

能再详细说说吗?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我的450开始打算用HS56,结果先用辉胜9克感觉很好,不打算换了。

尾巴现在用9253,想多了解下你说的惊喜~

网友:
会不会是将401上的开关打到了数码舵机的方向了?使用模拟舵机时401不应该输出数码舵机用的信号的。

网友:
9650 一个舵机就500来块  舍不得哦

网友:
我用HDS877数码剁几,200多,锁的恶稳。原来的GWS高速剁几飞了几十次莫名其妙冒烟了。

网友:
昨天晚上小摔,尾巴的5克扫齿了,回家就直接换了9253。

网友(2007-07-05):
引用 网友A:
试试辉盛5克,确对给你惊喜.

网友:
还是9650好!! 准备换~~或者9257!

网友:
为啥都不推荐9257阿

网友:
e-8克用在斜盘都够呛,要便宜,辉的看起来好点,抓在手里感觉也粗壮厚实那么一点点

网友:
检查401模式开关DS,应置于OFF

网友B:
56很结实 我想换个新舵机都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56很结实 我想换个新舵机都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