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问题了U口的G2不认设备

楼主(2006-07-01):
今天给朋友装G2他的是USB口的G2主程序装好后连接狗但是在G2里面死活不认设备。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A:
看看 精华区的 G2 安装指南,有USB 安装的详细解释
usb 的设备,安装要比并口的容易。

网友A:
其实 安装完了 主盘以后,安装717 版本就专用的G2模拟器就可以用了
但setup 的时候必须填写第三个序列号, 不过这个号码得填写 USB 接口的号码,普通USB接口的模拟器比如carolbox ,飞鹰的都不用填写
给你一个正版的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