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浆老是打到尾管,如何解决?

楼主(2006-07-01):
原碳纤浆飞了,换了亚拓原装的ABS大浆,但打副翼和升降舵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打到尾管,已经打坏了我两根尾管,请问大家也经常遇见这样的事吗?是亚拓的abs浆太软,还是我的横轴油封太软了,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碳纤浆飞了,换了亚拓原装的ABS大浆,但打副翼和升降舵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打到尾管,已经打坏了我两根尾管,请问大家也经常遇见这样的事吗?是亚拓的abs浆太软,还是我的横轴油封太软了,需要更换?[/s ...

用ABS桨会打尾管是和尚头上长虱子--明摆着的事实就连降落重一点都会打尾管!我亚托的ABS桨是送人都没人要解决办法就是别用ABS桨,用木桨吧……

网友A: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是不是T头里的橡胶圈软了,软了就马上换,这是打尾管的主要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是不是T头里的橡胶圈软了,软了就马上换,这是打尾管的主要原因~

    T头里的橡胶圈软了不会造成大桨打尾管,你可以做个实验:大桨与桨夹成一直线,让平衡杆是水平的或者是倾斜的,尽可能地压下大桨,你会发现大桨是无法打到尾管的。
    什么情况下大桨打尾管呢?你可以再做个实验:大桨顺时针超前桨夹45度,让平衡杆尽量倾斜,不用压下大桨,你会发现大桨正好砍尾管。
    现在应该清楚大桨砍尾管的必要条件是:大桨顺时针超前桨夹45度(俗称收桨)。
    急收油门时 T头急剧减速,但大桨若是固定得太松,由于惯性会造成收桨,此时若平衡杆倾斜,大桨肯定砍尾管!
    ABS桨比木桨重,惯性更大,更容易造成砍尾管!
    3D飞行期间只是改变螺距,转速变化很小,一般不会发生大桨砍尾管。
    普通飞行模式避免急收油门,可有效的避免大桨砍尾管!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我的大浆砍尾管的主要是打副翼或方向舵的时候发生,我觉得浆偏软可能是主要原因。不知道大家的abs浆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这没什么的,用ABS桨每次小摔都会烂尾管,这是必定的。降落的冲击如果太大也是会弯。不过要是飞的稳了,降落的功夫扎实了飞行不出意外也是很不错的桨。至少摔不烂,我从五楼摔下去也没摔烂那对ABS桨的

网友:
好好联系模拟器,争取不摔机就不打尾管了,^_^!(纯灌)哈哈哈!

网友(2006-11-25):
引用 网友B:

    T头里的橡胶圈软了不会造成大桨打尾管,你可以做个实验:大桨与桨夹成一直线,让平衡杆是水平的或者是倾斜的,尽可能地压下大桨,你会发现大桨是无法打到尾管的。
    什么情况下大桨打尾管呢 ...

正解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木桨比ABS大桨好用

网友:
我就没打到过!关键是把桨夹螺丝上紧!不过木的还是要感觉比ABS的好!轻很多

网友:
其实摔机也要有经验的~~~~~~~~~~`

网友:
还是技术不过关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是不是T头里的橡胶圈软了,软了就马上换,这是打尾管的主要原因~

支持这种说法,因为LZ是在打副翼和升降舵的时候打尾管的,这时总不会出现“大桨顺时针超前桨夹45度”的情况吧!!

萝卜头,好久不见你啦,什么时候才把你的飞机弄好来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T头里的橡胶圈软了不会造成大桨打尾管,你可以做个实验:大桨与桨夹成一直线,让平衡杆是水平的或者是倾斜的,尽可能地压下大桨,你会发现大桨是无法打到尾管的。
    什么情况下大桨打尾管呢 ...

严重同意啊

网友:
检查横轴区域是否有松动,还有要练好模拟器,飞机调好了就连棉花浆也打不到尾管.

网友: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大桨夹要拧紧,不能象一般教科书的“留有一定余地,转起来自然会甩直”,尤其是新手,尽量拧紧,但不能往死里拧。

网友:
我用abs桨就不打尾呀,要正常飞都打尾看上去旋翼转动时不就成一把打反的雨伞了吗?
厂家不可能笨到让这种产品出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