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锂电池芯可以做航模电池吗?请各位老师指教!!!!!

楼主(2006-07-02):
我有几块1000mA手机锂电池,不知可以做航模电池吗?请师傅指教!!!

网友:
做遥控电或接收电还可以,做动力电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几块1000mA手机锂电池,不知可以做航模电池吗?请师傅指教!!!

把保护板去掉
用好点的充电器
不要过放
完全可以但是容量小了

网友:
放弃吧 拿它DIY别的东西吧 好象飞玩具的滑翔机还可以 航模飞机就够戗了

网友:
找死!那种电池能有10c放电吗?

网友:
看怎么用,我就试了可以!

6节,飞402一个钟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放电电流不要超过2C,用130电机做个小电动飞机还是可以的,<<航空模型>>2002年第5期讲过

网友A:
可以  我用手机电池飞过 3并 3串   非常暴力~~~~

网友:
手机锂电池单片上限电压4.25V超过此电压会应响容量如果超过4.7V电池就没用了,串联增加电压,并联增加容量,自己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我用手机电池飞过 3并 3串   非常暴力~~~~

如果是1000mA3S3P绝对比20C 1000mA的电流大

原因很简单,内阻决定了它的放电大小

市场上所谓的20C电池也没几个可以持续20C放电到3V

所以手机电池虽然是2C,但这2C是他的持续放电最底限度,短时间3C也没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手机电 那里有卖?多少钱一个 也弄几个来玩一下

网友:
我以前飞的那个手机电  3并 3串 是宝宝的
今天自己 3并 2串 感觉动力不足 准备再加 3个电池  也做成 3并 3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