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06-07-02):
买了一个CCPM的SJM400,但是买的天地飞遥控不支持CCPM~
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补救方法吗?或者有什么建议??
万分感谢~!!

网友A:
感谢您购买我们的产品。FT06-A只支持普通十字盘的直升机,不支持CCPM。有两个建议请考虑。
1:能否换配件改成普通十字盘的结构。
2:可在机机上加一块CCPM混控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