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56舵机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7-02):
请问各位高手在450SE上安装HS56,是在侧板上开孔还是在
舵机
上开孔?用什么工具呢,电钻吗?

网友A:
舵机上开孔比较简单啊!用小手钻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指教
舵机上不用的耳朵要切掉吗?

网友B:
把HS56舵机上不用的耳朵都切掉,变成普通舵机的样子,然后在耳朵的中间重新打上直径2mm的孔就行了。

楼主:
谢谢指教
非常感谢及时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