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控上的油门行程不是0-100正不正常?

楼主(2006-07-02):
调节油门点的时候,看了一下,最低油门点in 14,最高油门点in 86.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A:
可以调节的阿!

网友B:
首先把油门的微调放在中点,然后在控里的油门动量里调整设定为0(摇杆在最低处)-100(摇杆在最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