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遥控用在2台飞机上

楼主(2006-07-02):
遥控是6EXHP,是朋友飞450的,我有个36#,请问个位大大如果我轮换用于450和36#,是不是每换一次就要调一次遥控啊?谢谢

网友A:
不用的
可以设不同的模式数据 但是微调要调一下。

网友B:
6EXHP可以存6架飞机,我用它控5个飞机包括一个固定翼.

网友C:
这种遥控器的发射机可以保存多架飞机的参数。我用一个遥控器保存8架飞机的参数。
你需要在每架飞机上配一个接收机和相同频率的晶体。

网友D:
正如几位所说,这种控有多架飞机的存储能力。

楼主:
哦~!
谢谢!
偶受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