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新人问题,谢谢回复啊

楼主(2006-07-02):
我从来没玩过飞机的

现在想学习的话,入门用什么机型啊,最好是结实的

是飞翼还是别的呢?

谢谢谢谢!

网友:
飞翼的确比较耐摔………… 但是比较灵敏,不太适合新手入门。

如果实在想用飞翼入门的话,先练模拟器吧!练到打舵的反应熟练了,再找个高手帮你调试,带飞,如果你悟性比较好的话,应该一周左右就可以单飞了。如果练了一个月模拟器还不能直飞,建议你改玩别的……

相比之下,坛子里的高手们还是建议翼龙入门的比较多。

网友:
最好还是用翼龙练习(动力建议用无刷),虽然飞翼抗摔但操控难度偏大。

最好还是用翼龙练习(动力建议用无刷),虽然飞翼抗摔但操控难度偏大。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达人啊

玩模拟是不是也得用摇控啊?

网友:
是啊,模拟器就是练习控的手感。

网友:
我也是从飞三角翼开始的,之前练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模拟器,感觉不错!

网友A:
新人飞飞翼,那是有挑战的,还是选慢点的,稳定的机机入门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人飞飞翼,那是有挑战的,还是选慢点的,稳定的机机入门飞吧.

赞同,就象吸毒一样先吸大麻再是海洛因然后才是冰毒----。开始就吸冰毒也许因为劲太大一下接受不了。飞飞机应该从好飞的入手逐步升级,一方面可以增加自信心和成就感其次不会因为一开始就飞快速飞机导致的失败而打退堂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赞同,就象吸毒一样先吸大麻再是海洛因然后才是冰毒----。开始就吸冰毒也许因为劲太大一下接受不了。飞飞机应该从好飞的入手逐步升级,一方面可以增加自信心和成就感其次不会因为一开始就飞快速飞机导致的失 ...

行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家啊..

过奖了。只不过是拉人下水而已。

网友D:
我也是新人,现在飞飞翼除了飞得难看些,没有什么问题的,摔了也不要紧,飞翼抗摔嘛!

只要正式飞之前多练练模拟器就ok了,更多地是要克服真实环境给心理带来的压力

网友:
赞同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新人,现在飞飞翼除了飞得难看些,没有什么问题的,摔了也不要紧,飞翼抗摔嘛!

只要正式飞之前多练练模拟器就ok了,更多地是要克服真实环境给心理带来的压力

其实飞飞机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她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和刺激性。战胜自我突破心理障碍才能真正享受飞行带给人的快乐与愉悦的心理享受和满足感。

网友:
哈哈看来我悟性很好咯!模拟器会打舵了直接飞的翼龙首飞成功拉..没飞6次就换了个小旋风飞..当时不太会用副翼上天几分钟后加上风大挂树上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