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模拟器里怎么掉机啊??

楼主(2006-07-02):
飞鹰模拟器里怎么掉机啊??

网友A:
兄弟,模拟器装的怎样了.不好意思,昨天没上线.如有什麽问题,就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鹰模拟器里怎么掉机啊??

g3吊机好象很难吆,用aerofly吧

网友B:
楼上的还有模拟器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还有模拟器卖吗?

继续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模拟器装的怎样了.不好意思,昨天没上线.如有什麽问题,就问吧

我就是用的aerofly吊机!!模拟器很好用,向大家推荐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你说的aerofly那个升级是怎么升级的啊!
G3装起了他说要放光盘在光区里才可以用是不是啊

网友: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你说的aerofly那个升级是怎么升级的啊!
G3装起了他说要放光盘在光区里才可以用是不是啊

aerofly的模型文件中那种遥控器图标的直接安装到你所安装的aerofly目录里就可。不要改路径。压缩包样式的解压后的文件拷贝到aerofly中放模型文件的文件夹,具体什麽名忘了,应该是a开头的文件夹。压缩包里带的声音文件放到sound的文件夹,要不你安装的模型飞行时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吊机……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