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调的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06-07-02):
请问各位大侠,无刷电调一般检测电流吗?如果检测,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A:
test direct current near your battery!

网友B:
这么专业的问我想懂的人不会泄露出来!

网友C:
这是个简单问题,呵呵,书上有大把!
在google上输入“电流检测电路”,够你看得!
调速器与其他的简单电路一样,一般都只用取样电阻(大概0.01欧姆视电流大小而定),再用三极管开关电路输入信号给单片机判断,大概不会有厂家会用到ad转换。

楼主:
如果用0.01欧姆的电阻,有个问题,要多大功率的电阻啊?比如电流为50A,那么根据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算的话就是25W,25W的电阻的个头可是很大啊,比电调的体积都可能要大呢。所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究竟是用什么检测电流的?如何检测的?业内人士解答解答嘛。大家都是爱好者。

网友C:
要想减轻重量和体积就只好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去年做多功能测试器时查到一种比较小,TO-120封装的,你在网上也可以搜索到类似的传感器;

网友D:
用钳表吧

网友E:
电调上面一般没有检测电流的。

楼主:
是啊,电调就那么大点东西,如果用上什么霍而传感器之类的东西,好像不太现实。但是电调是通过什么办法作到过流保护的?总得有个检测电流的东西才知道过流了吧?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有刷电调是无过流保护的,无刷电调好似部分进口电调有这功能!

网友F:
用温升保护代替过流保护,温度检测很容易!
平均电流过流,温升保护电路是有保护作用的。
若是瞬间的大电流过流,温升保护电路是来不及保护的!
这也是烧电调功率器件的主要原因。

网友G:
检测MOS管压降

楼主:
我觉着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如果用稳升检测,那么温度检测器体积是不是也很大,用在电调上现实 吗?(本文不了解,仅凭猜测)
我倒觉着这位兄弟提出的检测MOS管压降却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如何检测?这个好像也是一个难点?那么在有过流保护的电调上到底是如何检测过流的?还是这个问题。我就不信没人知道?

网友F:
温度检测元件的大小如同芝麻......

网友B:
温度检测元件其实就是一个热敏电阻!

楼主:
是吗?看来是兄弟我没文化了,哈哈.但是我还是对电流检测充满疑问.

网友H:
用电阻分压啊,电流大就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I:
用电阻进行检测,关于3相无感无刷电机的控制,ATMEL官方有详细的说明,文档号:AVR444。
文档下载链接: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app_notes.asp?family_id=607
以下是截图:

网友J:
检测MOS管的内阻压降是不准的,因为在PWM输出时,平均压降会受影响,如果我设计,我就直接检测PCB板电流通过某处铜薄的压降,这根据铜的电阻率和宽度厚度很容易计算出来,而且在此铜薄上点锡可以精确调整电阻,事实上,我就用了一根1M欧的铜线做了一个最大100A的电流表,和4位半数字表校准过,误差很小

楼主:
我倒是认为nnn_ooo_111的方法可行,但是具体我没有这么玩过,铜线的电阻值非常小,接近零欧姆,检测超过100A的电流可能会行的通,但是检测十几安培到几十安培的电流,会不会因为阻值太小而无法进行ADC转换?点锡的做法究竟能不能增加电阻值,我也说不上,不过可以试试.不知道实际的电调产品有没有这么用的?

网友K:
确实是通过MOS来检测电流的
从ASSAN无刷电子调速器的板子来看,它确实是通过MOS来检测电流的。
检测MOS管的内阻压降虽然精度不高(主要是受MOS驱动栅压的影响),但是完成过流保护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网友K:
不可能用霍尔传感器
不可能用霍尔传感器,因为体积大,成本高。
用电阻的话,除非控制器需要进行电流闭环控制,否则成本也不低。检测用的毫欧级的电阻对精度以及温度稳定性要求很高,是很费银子的。

楼主:
检测MOS管压降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

网友H:
能不能用电机位置检测的霍尔器件来检测电流啊?这种传感器很小的,把它放到电流的主回路上面。
检测MOSFET的压降的,我见过。 可以检测上桥臂MOSFET,它一般没有加载PWM。
回上楼: 就是MOSFET像一个开关,导通就和导线一样,当然也有内阻。当大电流流过时,此内阻会有一个压降,就是检测这个压降,间接得到电流。

楼主:
为什么上桥臂一般不加PWM?

网友K:
回24楼:一般上桥臂用的是P管,直接用一个三极管反向器来驱动,为了降低功耗或提高驱动效率,三极管负载电阻一般较大(至少几百欧),也就是说上桥臂的驱动器内阻较大,对于给定的MOS栅电容,一般要好几个微秒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开关切换。这就已经决定了上管无法工作在很高的频率下。
下管的驱动(一般是单片机的I/O)能力就强多了,内阻约几十欧,可以实现较高的开关频率,所以一般是下管加PWM。

网友K:
回23楼:
不能用电机位置检测的霍尔器件来检测电流。
因为电机位置检测的霍尔器件是开关型霍尔传感器,只有两种输出状态,主要用于磁位置检测。
检测电流的霍尔器件是线性霍尔传感器,一般还需要配备运放及其它外围电路来实现闭环电流检测。

楼主:
下管加了PWM之后,对于检测转子位置有没有影响?是不是也要采取必要的更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