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这老外用的是什么?

楼主(2006-07-02):
又能割,又能焊,又用电的?
去哪买?要几多米?

网友A:
看不到图呢?

网友B:
看不到图啊!都是红X的???

楼主:
自己顶下!怎会没人识?

网友C:
亚弧焊机吧?

网友D:
原帖由
CIEZ168
于 2006-7-2 22:46 发表
自己顶下!怎会没人识?
应该是等离子切割/氩弧焊/手把焊的组合机机,国内也有,40以下的在2000元左右,不过组合的不好用(国产的),一台等离子切割机约1000多一点(40),电流越大价越高,焊机一般900-1000元是氩弧/手焊一体机同样是电流大的价高。

网友E:
是 空气等离子切割 氩弧焊

网友F:
好象是加氧焊,我曾经见过一种.就是在焊的同时在焊接点上加氧.使其充分燃烧,能更好的焊接,并把焊渣与杂质吹出.焊接处光滑整洁,无沙眼.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