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操纵电动机感觉很脆弱。

楼主(2006-07-02):
我有一架电动线操纵特技机,它的抗风力很差。以至于一有风吹就会造成失控。所以我想飞内燃机,效果一定很不赖。就是费用高。飞过电动机的朋友有何观点?飞过油机的朋友以后要多多指教在下。

网友:
电的就是这样的,没风是还可以,动作嘛,只能做一做简单的了,特技动作是不行的了

网友(2006-09-27):
1:电动线操纵特技机的好处是对场地要求低,公园、家庭门前的空地都可以飞。
2:飞机重量轻,抗风能力自然要差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架电动线操纵特技机,它的抗风力很差。以至于一有风吹就会造成失控。所以我想飞内燃机,效果一定很不赖。就是费用高。飞过电动机的朋友有何观点?飞过油机的朋友以后要多多指教在下。

欢迎加入油的```````````

网友:
你也可以考虑按如下方式增加飞机的动力

1:采用易飞模型的21克的外转子电机,它给出的一个测试:5x3+11。1V  6A  330克拉力, 55RMB,
2:把5克的接收机(现在这种微接收很多)和10A无刷电调(这个有点贵,因为需求比较少,我的20A是60RMB,18克)安装在飞机上
3:把2组11.1v  持续10A放电的锂电池组串联提供电源。
4: 因为电源的电压高,拉线还可以加长,当风筝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