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班长及有经验的高人

楼主(2006-07-02):
螺丝断在十字盘内,能用什么方法取出.谢了.

网友A:
断在十字盘内?是求头的螺丝吗?

网友B:
上个照片看看,这么说有点儿不明白.

网友C:
一般来说,螺丝断在丝孔中是件很烦人的事情,可以按照下边的方法试着拯救一下。
一、如果断的螺丝外边还有一点残根的话,可以试着用钳口比较利的平口钳子夹住残根退出来。
1、塑料的十字盘应使用电烙铁点住螺丝加热一下,
2、金属十字盘建议使用防风打火机烤一下,以使螺丝胶破劲。
二、如果断螺丝的残根很小或者已基本平了,为了下边的操作更顺利,请把残根小心的锉平。
1、用样冲(或称点冲)在断螺丝的平面中心冲出凹心,
2、用1mm的钻头(或中心钻)打透断螺丝,
3、用1.6mm的钻头进行扩孔,因为一般的球头螺丝是M2的螺丝,扣距为0.4mm,
4、只要孔打得比较正,那么断螺丝就会只剩下螺丝扣牙或者是很薄的一层了,
5、用钢针或者小手捻(小改锥)挑出残扣牙即可,
三、使用第二种方法若能取出断螺丝,
1、十字盘的螺纹损坏不是很明显时,就可放心使用,
2、十字盘的螺纹损坏比较明显时(最少应有半边的螺纹是好的),可用“哥俩好”胶充填螺丝孔,然后再拧进螺丝。
以上意见供参考。

网友D:
你的情况是应该是内十字盘的螺丝损坏,你可以拆下中心座,换一个新的(HS1109)就可以了,新款的中心座用了塑料衬套,不耐高温,如果要高温烤出螺丝要注意温度不能太高,否则球头轴承的衬套坏了就没有救了.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的解答,我用王班长的方法,将螺丝打穿,攻丝,上胶,24小时后搞定.因最近一直玩油机,少来450,今天才看到,呵呵.不过I班的方法最省劲,以后遇到此情况,照样搞定,不用那么麻烦了.......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另,王班,有时间您也玩玩油机吧,呵呵.真轻松呀,我现在又找回了原来自由自在飞行的感觉,哈哈....太好了.说个小插曲,今天洗碗,速度没起来,差点洗到草上,一把打回,机机非常听话,回想小亚托,唉,肯定是吃定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