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和轴承粘一起了,怎么拆!!

楼主(2006-07-03):
螺丝和轴承粘一起了,怎么拆!!

网友A:
略微加热试试呢!

网友B:
用火烤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烤了,不行,都试了,不会买新的吧,晕!!

网友A:
不够火候,呵呵!

楼主:
怕烧坏呀,加热久了,是不是金属的东西会变型呢!!

网友B:
要8成熟才可以,实在不行就用榔头敲敲吧,当然要垫住轴承,空住螺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