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机系列(C22、C18)

楼主(2006-07-03):
右边大的是C28-30的
左起:C22-16,C22-22,C18-22,C22-18
数据后上。

网友:
好漂的电机啊

好漂亮的电机啊,有没有测试数据啊

网友:
不错,KT和超小型飞机的动力组,期待数据.

网友:
看上去真不错,期待数据

楼主:
部分的数据!

C18-22-16
电压:9.6V  浆:8*4  电流:5.1A   拉力:220g    KV:1560
C18-22-13
电压:7.4V  浆:8*4  电流:6A   拉力:230g     KV:1890
C22-16-25
电压:7.4V  浆:8*4  电流:6A   拉力:230g     KV:1890
C22-18-25
电压:9.6V  浆:8*4  电流:6A   拉力:280g     KV:1470
C22-22-15
电压:9.6V  浆:8*4  电流:8.6A   拉力:370g     KV:1470

网友:
不错,KV有点高哦.....
2216,22-22合适,22-22kv1200就好了.

网友:
所有电机报价,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要到月底才能出产品。

网友:
请问C18-22的重量?谢谢

楼主:
C22-22  28,C22-18 22, C22-16  18

网友A:
建议:
  对这些小马达C22-22  28,C22-18 22, C22-16  18,不要用8X4的桨测试,应该选4寸、5寸、6寸的桨,在200-300克的飞机不会用8X4的桨, 8X4的桨转速太慢了,在小飞机上不好用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希望楼主测试一下7.4v下,4,5,6寸桨的表现情况。
毕竟做小飞机的。
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对这些小马达C22-22  28,C22-18 22, C22-16  18,不要用8X4的桨测试,应该选4寸、5寸、6寸的桨,在200-300克的飞机不会用8X4的桨, 8X4的桨转速太慢了,在小飞机上不好用的。

谢谢您的建议。但我有不同的看法。
小的浆要达到大的拉力那就要转速高,也就是KV要求高,那样的话还不如用内转子电机,外转子电机的特点就是转速低而扭力大,带大的浆效率高点。内转子电机转速高而扭力小,主要用在函道浆和竟速机用。
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
看不到图片.........

楼主:
C18-17的电机已出来,重量13克,最大拉力14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C18-17的电机已出来,重量13克,最大拉力140克。

那么小的 电机啊? 多少钱一个陪什么浆???
有兴趣

网友(2006-08-02):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要到月底才能出产品。

月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