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2种电机的驱动(3楼有图)

楼主(2006-07-03):
都是打印机机上的1600K3的,左面的是字车的,右面的是卷纸的,

现在讨论下,他们该怎么驱动

怎么改成2相的

楼主:
上面有内部图,感觉能改成2相就很通用了,

这样打家做雕刻机就多了选择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说出来啊,一起讨论,为大家服务,

字车电机的线还是满粗的,5线引出

卷纸的线细,4线引出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忘上图了

网友:
这个就是两相的

楼主:
那我用297+298怎么驱动不了啊

网友:
拆个 两相的对 一下 一个想法没试过 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A:
老式的5.25寸软驱用的就是这种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式的5.25寸软驱用的就是这种电机。

说得没错,我曾拆了两个,不知驱动,不知负载如何,没地放,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没错,我曾拆了两个,不知驱动,不知负载如何,没地放,丢了

您真豪爽,丢给我呀,,,,,地处偏远山区,没有别的,就地方大。。。。^_^

网友:
4线的通常是双极两相的,5线的通常是单极(可作为双极使用)
其实没必要把它没拆了,拆了后你看出什么了?用表量一下就成.
双极的我就不说了,说单极的怎么量.
测量两根线,取连通但电阻值比较大的(最大也就是百十欧)两根线,这为一相.另外一相选取方式相同.舍弃一根线,这跟线和两相(4根线)都可连通,并且阻值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