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火鸟

楼主(2006-07-03):
换了无刷电机和锂电,不知道飞起来怎样,还没试飞,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不知你无刷马达、电调、螺旋桨、电池是什么,你让大家说说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上图了

网友:
期待中,早日一飞冲天.
最好能玩出筋斗来

楼主:
我的尾巴已经改成T 尾了,用了2个舵机。电池用的是7。2v 1300mah的锂电,

网友A:
你的飞机破破烂烂,该修理一下才漂亮,才和你漂亮马达匹配。

不知你无刷马达、电调、电池是什么,你让大家说说什么?

那个火鸟的7x3后退桨在高转速下会从空中掉下来的,这个桨设计时的最高转速10000,你最好在地面用激光测速器做下测试,看你的7x3的转速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机破破烂烂,该修理一下才漂亮,才和你漂亮马达匹配。

不知你无刷马达、电调、电池是什么,你让大家说说什么?

那个火鸟的7x3后退桨在高转速下会从空中掉下来的,这个桨设计时的最高转速10000,你最 ...

楼上的兄弟 一看这兄弟的飞机和问的问题 还有设备就是 新人 你叫他用什么激光
等于白说了 叫他上那里去找啊 还是说说经验让楼主参考参考得了 我们都是无米之人啊

楼主:
谢谢各位,给点经验我参考一下

网友:
你的马达型号是什么? 电池是什么规格?

楼主:
马达是 kv1000的,银燕2215,电池,10c锂电,1400mah的,7.4v

网友:
靠,马达速度太慢,你飞起来会很不爽的

网友:
扔得动吗这重心配的?

楼主:
?重心应该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应该在哪里?

机翼的加强管那,30%吧,你看你的也差太远了,怎么飞???

网友:
这电机不错,就是KV不够大,买了多少米?配火鸟有点大材小用,

要注意这个桨,怕松,

换个GWS7060HD桨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我试了下在后30%处重心,如果试这样的话试不是要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在后30%处重心,如果试这样的话试不是要配重?

也就是70%喽,不改前恐怕神仙也飞不了,加配重的话估计要在机头加100-150克,不合适吧?

楼主:
如果这样一出手的话是不是飞机就抬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是 kv1000的,银燕2215,电池,10c锂电,1400mah的,7.4v



用kv 1000的马达去飞400克左右的火鸟,等于用坦克拉马车, 动力搭配极度不合理!

kv 1000的马达是给翼展2米以上的550级飞机准备的,它需要大电流和大桨的配合才能发挥出最佳功率。

你的飞机用kv 1720 46克 辉盛的外传子马达最合适和经济,46RMB。

用你现在的动力系统飞火鸟,马达、桨、电池都不配套,基本没有可能飞起来!

或者你直接用有刷380马达(15RMB)飞,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一出手的话是不是飞机就抬头了?

神仙也不能飞,我想不出来会怎么样?

网友:
这电机我也有一个,配套的桨夹精度很不好!容易产生大震动

网友:
这电机便宜吗? 我也想要一个低KV的电机摆着看.

网友:
桨的大小受限制的飞机.应该直接内转带小桨

网友:
带原来的桨,用11V就选KV1400-1500
用7.4V就用KV1800的比较适合

网友B:
看看我改的,辉胜2408-21改绕成12匝Y型接法,翼龙8.4V电,GWS7035桨,尾杆改短30mm。飞了十几次了,感觉充力很足,筋斗轻松,今天低飞时平尾挂到小树,成这样了留个遗照
img]http://photo.5imx.com/up/0606/2006741123090.j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改的,辉胜2408-21改绕成12匝Y型接法,翼龙8.4V电,GWS7035桨,尾杆改短30mm。飞了十几次了,感觉充力很足,筋斗轻松,今天低飞时平尾挂到小树,成这样了留个遗照

                       .

楼主:
呵呵,楼上的舵机也是怎么外置的,和我一样

网友C:
翼龙?????? 怎么看起来好象个混血儿  明明就是 406的 主翼和尾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翼龙?????? 怎么看起来好象个混血儿  明明就是 406的 主翼和尾翼

用了火鸟的机身,406的主、尾翼,e-sky8克舵机x2,翼龙的机轮和电池,辉盛2408-21(改绕)无刷和15a电调,futaba R136F接收。火鸟400是我的第一只机,好几年了,只剩下机身,舍不得扔,留作纪念。

网友:
今天买了个火鸟403,但有一点问题,当打开发射机 ,飞机通电不操作,舵机有吱吱声,拨一下微调时有时无(声音)不知是不是质量问题,高手指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