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航拍的相机450-500RMB是否值得?

楼主(2006-07-03):
一、产品介绍:
相机分辨率:30万象素
相机工作电压:DC3.6V内置
控制板工作电压:DC 4 ~ 6V 接收机供电
拍摄照片数量: 25张
总重量:34克
有模友说:
现在500元,能买到一个二手的
至少300万像素,3倍光学,1.8屏的数码相机,而且是日本的牌子,还带至少64卡

楼主:
三、使用方法:
1、请先使用相机说明书,依照说明书安装各程序,并对相机进行充电试拍,以确定相机以及相机与电脑连接使用各部分正常。
2、将相机与控制板相连后接上接收机其中一个通道,打开相机电源并开机。(注意:当相机接上接收机后,菜单按钮在某些时候按制无效属正常)
3、将相机固定在飞机上进行拍摄,用操纵杆控制时需将其推到一边后停留2秒后再回中。(注意:做好相机防振处理,安装稳定,建议在拍照时关掉飞机动力,拍出的图片将会更加清晰)
4、拍摄完成后将相机取下,保持开关在ON位置,此时就可以连上电脑欣赏所拍摄的空中美景了

楼主:
1、控制简单:
该航拍系统等同于一个舵机,占用一个通道并受该通道摇杆控制。
2、拍摄操作简单:
该航拍系统有自动拍摄(28S/张)和遥控器控制双工作模式,在空中不会进入自动保护状态。

楼主:
请有经验的模友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航拍的相机450-500RMB是否值得?

网友A:
我没经验不过我认为不值 我用的相机性能和他差不多 才5块钱

网友B:
30万像素拍什么也用不上,现在电脑市场里有100元左右的可当照相机用的摄像头,100万像素,重量在30克左右,用一节5号电池,可以拍100万像素的16张.比你那个便宜多了。

楼主:
上述航拍相机是深圳艾特公司的一个产品(就是生产翼龙的那个公司),看来象素太低。

网友C:
wzh 上将 还在寻觅中?

楼主:
是呀,毒霸天先生。我有个200克、300万象素的富士通合资数码相机,有把它改航拍相机的想法,业余搞搞,非专业,但有如下问题:
1:不知如何把把相机的待机功能取消
2:原来的2节5号电池太重,用3。7V的锂电池取代,会不会因为电压高把相机烧毁
毒霸天先生,你的真飞机制造的进展如何?

网友D:
30万像素应该说与视频摄像头差不多,甚至比视频摄像头还要低,况且只能盲拍二十多张,我觉得不如用无线摄像头更实在(除非设计为更高像素的)。无线摄像头一秒钟就可拍摄几十张,而且可以在地面实时取景,飞机飞一次就意味着你可在几万张连续拍摄的图片中选取你认为最好的,不会错过一闪即逝的精彩瞬间;但视频摄像头的最大缺点是你别指望它像普通的数码相机一样拍出几百万像素的图片。

网友E(2007-11-14):
30万象素的东西,在空中拍到的东西几乎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