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遥控器配亚拓450电调问题

楼主(2006-07-03):
有那位老大给指导以下,用RD6000配亚拓450电调,油门反向,不知怎么调过来?先谢谢啦!

网友A:
把RD6000的油门反向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1、先在主菜单里进行横向选择到“TH”
2、向下选择到“REV”
3、然后再按“INC+/YES”键改换方向即可。

楼主:
谢谢!已经搞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