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的几个设想

楼主(2006-07-03):
现在的遥控不论是9动还是顶级的14动都缺乏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和接收机互动和力反馈!如果接收机能把舵机的负载变化发送回来然后反馈到摇杆,受力越大,摇杆阻力越大,那样我们就能直接感受到每个舵面的受力情况,更容易体会飞机姿态变化带来的力的变化,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操控飞机,我们现在只能凭视觉去操控飞机。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环,力的反馈。
另外一点是现在的遥控器的摇杆布置都不太符合人体工程学,比较好的布置是呈八字布置摇杆,摇杆就像“XX”那样布置,那样才容易操控,为什么要我们的手去适应遥控呢?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不能把摇杆的动作数字化,还在用电位器来模拟,这个技术也太落后了,现在的游戏机手柄都用霍尔传感器来感应位置变化并数字化处理,手感舒适可靠性也高,而且分辨率也高,如果遥控用了它,跳舵就不可能发生了。另外摇杆动作数字化处理后就可以非常容易记录和保存,我们可以记录摇杆的动作并在模拟器上回放,可以看到我们的动作到底哪里不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拿别人的记录来实现自动飞行演示。
如果有了力反馈,我们甚至可以让摇杆按我们的要求来动作,给他一个文件,摇杆自动控制,还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新动作,呵呵,那就不是一般的遥控了。

网友:
这个属于电传操纵系统的高级专业的设计规范了.

网友:
按照国家无委会的有关规定,遥控模型的的遥控器只能单向发射电波,接收机不允许装置发射电波的装置。
除非是有新的无线电管理规定,否则斑竹的设想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想法。

网友:
本来玩模型就是烧钱,如果再搞个力回馈,那么成本就有上去了!我相信到时候还是属于米人的娱乐

网友:
斑竹的想法不错,特别是用其他传感元件换掉电位器,这个非常可行。

网友A:
力度摇杆!!!
像PS2!
摔机也要带震动吧???

网友:
霍尔传感器这个比较实在,电位器确实是落后了

网友:
是啊,采用霍尔传感器或采用光电形式来检测摇杆位置,就不怕发射机、舵机电位器的磨损了。

楼主:
如果用到车上我们就能感受到滑胎和飘移了。是不是转向不足或者过头可以感觉出来,那多么令人激动啊,最好装个立体摄像机把实时图象传回来那就更爽了,就算不回传信号也能实现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力度摇杆!!!
像PS2!
摔机也要带震动吧???

ps2 带震动,有创意,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到车上我们就能感受到滑胎和飘移了。是不是转向不足或者过头可以感觉出来,那多么令人激动啊,最好装个立体摄像机把实时图象传回来那就更爽了,就算不回传信号也能实现反馈。

这么说,晕车的哥们还得吐呢!

网友:
冰人讲嘢就系唔一样,有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遥控不论是9动还是顶级的14动都缺乏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和接收机互动和力反馈!如果接收机能把舵机的负载变化发送回来然后反馈到摇杆,受力越大,摇杆阻力越大,那样我们就能直接感受到每个舵面的受力 ...

冰人讲嘢就系唔一样,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力度摇杆!!!
像PS2!
摔机也要带震动吧???

炸机 遥控跟着炸
真实

网友:
不管能否实现,LZ的想法是很有创意的!!

赞!!!!!!!!!!!!!!!!!!!!!!!!!!!!!!!

网友:
技术上是可实现的,但是规定是不允许这样做的,自己偷偷做除外

网友:
这是法规禁止的!

网友:
还是不错的想法。但是,应该电位器线性和分辨率应该还是要比霍尔传感器或采用光电形式来检测摇杆位置要好些吧。而且后期的处理(包括曲线,大小舵角等)其实已经转化成数字的了。个人看法。

网友:
霍尔的温度稳定和线性稳定度比不上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