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水板(4#附压水板专业知识文摘)

楼主(2006-07-03):
请教各位高手:
——压水板宽短的好还是窄长的好?
——多大面积合理(占船底面积多少比例较合适)?
——角度大概多少度?
——压水板位于船中心线抑或两侧较好?
    我的船跳得厉害,重心难调,听说要加压水板,希望大家提供建议,多多益善。

网友:
装一个哈

我装了,先短的 后长的
实验中

楼主:
自问自答

  没有答案,自己动手试验
  压水板以塑料制作,参照平常所见的压水板形式,用快速环氧树脂粘接船尾,随时可大力掰下以便修改,不伤船体。

1、船两边装压水板,宽跃2厘米长约4厘米、仰角3度,行驶时船头压进水里。
2、剪短为2厘米,角度不变,船速比不带压水板时慢些,船尾拖出两行深水沟。转弯抖。
3、合并成为V字型压水板,位于中间。船速度回复,船腹有水花向两边溅
4、压水板倾角可调至更小,仰角约1~2度。保持高速,转弯依然灵敏。

   经此改进,船遇浪已不再跳跃。

   图为最后定型的塑料压水板

楼主(2006-09-03):
近来由于船速有所提高,发现压水板影响速度,而且影响高速转弯,多次修改依然不能满意。

有不少船友问我:到底装压水板好不好?我不想误人子弟,实在不知如何回答。

昨日深入研究船友348826281 兄推荐的好书,(帖子:滑行艇的简单介绍,书上拍的 )终于豁然开朗,希望有此疑问的朋友共同分享。

原文摘录如下:
——压浪板的减阻效果主要发生在低速段,压浪板的作用是使滑行面流体动压力合力的作用点后移,其对阻力的影响效果相当于改变艇重心的纵向位置,使重心前移,产生首倾力矩。

显然压浪板只能用来减少尾倾,即减少艇的纵倾角。压浪板的作用不能同时兼顾到低速和高速都获得最合适的航行纵倾角,因此压浪板通常仅适用于艇的重心设计比较靠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较低的航速能获得最佳的航行纵倾角,有利于艇的起滑。

但随着航速的提高,压浪板提供的首倾力矩也会增大,航行纵倾角过分的减少,造成艇的湿长度增大,摩擦阻力迅速增加,不利于高速滑行。

还有另外一段摘录如下:
——艉附加滑行板(压浪板):是加在艉缘后的一小段滑行面,通常可以起到调节纵倾和改善螺旋桨和舵的工作条件的作用。它不增加艇的排水量而使滑行面加长。从目前滑行艇使用的情况看,加艉板往往可以使艇的航速有所提高,当然艉板的尺寸要选择得合适。实际上不同的航速适用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因此最合理的是安装可调倾角的艉板,这样不仅可以得到平静海面下各种航速时的有利纵倾角,也可以得到风浪条件下的合理纵倾角。 但这样做会使机构变得复杂……

两段文摘内容似乎相左,但实际上是较全面的分析了压浪板的优劣。希望此文摘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我的船装了N多的滑水板,不知对不对啊!

楼主:
来点儿你的船压水板的特写照片……

网友:
看我那个贴啊? 我改的船!!!!

网友:
都是有很多地方不明白,我可能天資笨,有沒有高手用再簡單的方法提示

楼主:
请输入提示语言的种类,一为普通话,二为英语……如需话务员服务……请挂机……

网友:
不知道你这船的重心是靠前?还是靠后?
  要是是靠前了,加了压水板也不起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