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谐振管设计...

楼主(2006-07-04):
因为油锯或割草机的转速低.用成品的谐振管达不到谐振的效果.
所以想自己设计一条合适的管子用.

在设计油锯或割草机的谐振管时...
转速设为7000-7500转.
排气基本温度(T)设为400K.(K-开尔文.是基本温度(绝对温标)的单位,跟℃-摄氏度.是不同的).
进排气角和排气面积根据实测数据设定.
请问各位.这样设计是否合适.
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
排气温度只有400K-273=127·C???太低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油锯或割草机的转速低.用成品的谐振管达不到谐振的效果.
所以想自己设计一条合适的管子用.

在设计油锯或割草机的谐振管时...
转速设为7000-7500转.
排气基本温度(T)设为400K.(K-开尔文.是基本温度(绝对 ...

你排氣角度.進器角度多少....還有多少CC發動機...

楼主:
TEDDD模友设成350K用在小松25.6CC上也可以啊.

机器在朋友那里.进排气角还没有量.改天有空就量一下.
是美国产32CC的二手油锯上的机器.

网友A:
谐振管 应该就是要它在倍频率点上工作你可以要声频率测量它的点在什么地方 然后在按数学的方法计算长度 我原来也是不懂的 后来有个专家教我这么做  你要记得是要油门最大的时候才是工作点哦

楼主:
多谢指教.
但有个国外的JAVA软件只需要1楼的几个参数就可以计算管的长度和外形了.
请问这个软件你用过吗?是否准确?

网友:
谐振管并不是靠数据就能做好的

2冲程发动机发明以后,最大的进步就是谐振管的发明.
直到今天谐振管的理论设计依然不成熟.
而且谐振管改进以后要跟随很多改进的.
谐振管的体积是增压的基本参数,长度是谐振点的位置,排气孔的大小有影响整个回压的时间.
2个角度决定了容积,同时也基本上确定了谐振点的宽度.
好的谐振管是实验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
船和飞机用的谐振管都有个特点,就是谐振点非常锐利,不需要考虑宽扭力范围.
当谐振管调节到合理谐振的时候,最大特点就是发动机过热严重,然后靠更多的汽油来降低燃烧温度,所以调整谐振管的时候也要考虑化油器主喷嘴的口径.这样才能让发动机功率几何级提升.
当然割草鸡的扫气结构余量不足,单单靠谐振增加的功率不会太多,特别是偏离了发动机本身的扭力峰.
合理的办法是使用1台高转速时候扭力峰才出现的发动机,这样配上谐振管才能在扭力峰的时候扭力再增加.使输出加大.
例如G26,扭力峰大概是9000转左右,靠谐振管可以在9000转的时候后提高50%左右的扭力,这样发动机输出就增加了50%.或者说把扭力峰调整到12000转,在12000转的时候最多可以增加20%-30%的扭力,这样的话,功率输出也能加到40%.
当然先改扫气道,让发动机先跑到12000出现扭力峰,然后在加谐振,那么就是2倍以上的输出了.
所以先大概算1个管子出来,然后配合发动机调整,这样才是你想要的谐振管.

楼主:
楼上的解说很仔细深入.受教了!谢谢!!!
我的机器的排气角为:157.257.进气角为:116.009.排气面积约为:190
我把转速设为7000转先做个实验管.先试下先.

然后再改扫气道.再根据改后的转速再做个管子.
最后就是实际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振管 应该就是要它在倍频率点上工作你可以要声频率测量它的点在什么地方 然后在按数学的方法计算长度 我原来也是不懂的 后来有个专家教我这么做  你要记得是要油门最大的时候才是工作点哦

请教"声频率测量法"的细节.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解说很仔细深入.受教了!谢谢!!!
我的机器的排气角为:157.257.进气角为:116.009.排气面积约为:190
我把转速设为7000转先做个实验管.先试下先.

然后再改扫气道.再根据改后的转速再做个管子.
最后就是实 ...

請再把你發動機排氣口直徑告訴我..我設計一隻給你...你的排氣角度低了點..如改到170度裝加速管會好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再把你發動機排氣口直徑告訴我..我設計一隻給你...你的排氣角度低了點..如改到170度裝加速管會好一點....

排气口图.两个1*1.2的方孔组成.方孔的四个角有圆弧.谢谢!!!
这种排气口不好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声频率测量法"的细节.
谢谢!!!

这个我有YAMAHA调整摩托车的办法,但是比较难在业余的时候实现.
原理很简单,话筒,示波器,电动机
用电动机带动发动机,然后在管后面装上话筒,看示波器的曲线就知道了.
调整电动机的转速就可以模拟发动机实际的排气.
气压和温度可以简单用公式转换.
这个办法是拿来检验1条管子的形状是最有用的.
另外,发动机实际性能是不能够靠进排气角度什么的来决定性能的,虽然是决定性能的关键.因为扫气结构也是问题.
最合适的办法,你不装排气管,就试车,看看扭力最大点在那里.
不过这个扭力决定点就比较难测量.
通常是用水力测功器的.
业余可以用大的无刷马达,装好以后用盐水电阻来测量马达的电流和电压得出功率和转速,这样来模拟,效果最好.
另外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找日本生产的小摩托车的排气管来仿制,因为那些小摩托的谐振点大概就是7000转左右,适当缩小点就合适你的饿排量了.

楼主:
要用到示波器是比较难实现啊...

网友B:
依排角160度 rpm 7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排角160度 rpm 7000

谢谢!!!
L2和L4是斜边的长度吧.
如果L2和L4是斜边的话.
那么这条管子的总长为:
2.22+81.8+4.68+20.6+14.1=123.4 CM
有1.23米的.比我的船都要长了.用不了啊.真是不好办那.

楼主:
JJKUO兄.能设计一条55CM左右的吗?1米多很长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JJKUO兄.能设计一条55CM左右的吗?1米多很长了啊.

無法縮短的原因是RPM太低..及排氣角度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法縮短的原因是RPM太低..及排氣角度太低....

我用国外的JAVA设计软件算了一下.也要750MM左右.
如果转速为80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