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木头的大虾……

楼主(2006-07-04):
想整上一点木料做飞机玩,又缺米,呵呵,请教常玩轻木的大虾,一般买什么尺寸的木料?常用量?

比如:做一架普通的练习机,需要多厚的轻木片材,1mm?2mm?还是3mm?或者都用到,但是用量有多有少?松木条呢?需要多大尺寸的?桐木条??

网友A:
抢老B的位置......

网友:
根据图纸来选择 一般40练习机 需要用到 3MM椴木层板 2或2。5MM 轻木

楼主:
谢谢苹果兄,一般1mm的轻木片用在什么上面呢?机翼蒙板?松木条需不需要呢?

网友B:
木头。木头容易着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头。木头容易着火的。。

呵呵,泡沫不是更容易着火??

网友:
轻木是老B教我的,呵呵

我做的Extra的消耗情况:翼展90,长70
1mm做蒙板的/2张
2mm做底板和侧板、做肋片/3张
3mm做舱身隔板/1张
4mm暂时没用上的/0张
5mm的,用来切木条用的/0.5张
蒙皮:1.2米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哥们,老B这丫的一直不上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哥们,老B这丫的一直不上线………………

嘿嘿,乌什么吃称铊来着----铁了心了,明明上线也不理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抢老B的位置......

不把一楼还给我打死我都不说!除非XUNICHENG去开个新贴,让我坐坐1楼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把一楼还给我打死我都不说!除非XUNICHENG去开个新贴,让我坐坐1楼差不多!

kao ,开了新贴我立马抢一楼,还有你老B的份????

网友C:
其实做电动的,单是轻木是够了的

我一般这样用,1MM的蒙板和翼肋
2MM的做机身搁板,如果不做舱身的,和3MM的相同用法也可以
3MM的边条加强或者是梁
4MM的几乎不用
5MM的用来主要是省钱用的,因为买条不单数量多,而且不好保管,所以用来切条是最好的了,用多少切多少

另有独门秘籍数条,可保证全手工无工装的情况下做出来的结构体不变形和扭曲,请把小袋鼠交出来......独门秘籍单独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做电动的,单是轻木是够了的

我一般这样用,1MM的蒙板和翼肋
2MM的做机身搁板,如果不做舱身的,和3MM的相同用法也可以
3MM的边条加强或者是梁
4MM的几乎不用
5MM的用来主要是省钱用的,因为买条不单数量多 ...

小袋鼠!!!门都没有!!!!不炸的尸骨全无决不拿出来!!!兄弟们,不能让武器落入鬼子的手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袋鼠!!!门都没有!!!!不炸的尸骨全无决不拿出来!!!兄弟们,不能让武器落入鬼子的手里!!!!
[/c ...

我靠,早知道那些我都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靠,早知道那些我都不说了

不说?弟兄们,上老虎凳!!!!!!

网友:
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小袋鼠!!!!!!!!!!!!!!!

网友:
呀!在啥地方。打战哪?
我个人认为木料因飞机的大小而定。如果经常做,三种都用得上,而且用量不小。

楼主:
本人现在郑重宣布,老B彻底抓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现在郑重宣布,老B彻底抓狂了……………………

嗯,这一仗打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做电动的,单是轻木是够了的

我一般这样用,1MM的蒙板和翼肋
2MM的做机身搁板,如果不做舱身的,和3MM的相同用法也可以
3MM的边条加强或者是梁
4MM的几乎不用
5MM的用来主要是省钱用的,因为买条不单数量多 ...

这个不难.只需要开好槽画好线,尽量多的设计插接结构就行了.

网友D:
在设计电动飞机和油动飞机的时候,材料的选用是有区别的。小尺寸的电动飞机对重量要求苛刻,90%以上的构件1MM~2MM的轻木板材都可以搞定了。如果是油机,这里指40级以上的3A机。一般都用不到2MM以下的板材。如果你真的一定要从减轻重量的角度考虑,使用2MM以下的板材。随之带来的问题将是结构与工艺的复杂性提高,有时候还得不偿失。

楼主:
嗯,俺也就是做做小电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