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整RC500螺陀仪

楼主(2006-07-04):
我的无刷36#在高速油门的时候,尾巴为什么左右摇摆?调低了感度也没用!是不是调感度的电位器坏了?低转数没有摇摆现象。

网友A:
用的什么舵机?可能舵机速度慢。

网友B:
转速越高,尾舵机的反应速度就要越快,因为在高速时尾变桨的幅度需要很小的调节空间就够了

楼主:
用的是36#原装舵机,是舵机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