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650的问题

楼主(2006-07-04):
我前段时间换了一个9650,可使用起来感觉还没HS56那么舒服,感度好像就是固死在50%超过55%就左右摆,低了也不行,我的设备是FF9+401,换了9650后,调中立点,摇控里的非自锁好像失灵了,摇控里非自锁(FF9就是选ACT)时,感度一般是多少?不知论坛里有同样设备的模友,能不能把调试过程,教教我

网友A:
FF9+GY 401+9650
在GYRO SENS里面
MIX:ACT 右上角调整到GY
感度项中,NOR:AVC 95-85之间
IDEL:AVC 65-60之间
401本体上面DS;ON
舵机圆盘的孔用离锁定螺丝最近的孔

楼主:
兄弟,又看到你了,
我的设置跟上面是一样,不一样的就是感度上不来,只能在50%
舵机盘,是9650原带的,只有一个舵机,它的孔不是上下排列,而是左右排列,一排有三个孔,我取中间那个孔的

网友A:
查尾变距组是否顺畅
尾桨夹转动是否顺畅
另外检查皮带传动部件和单向轴承
是否有轻微的打滑

网友B:
我的感度是75%…………

网友C:
我的感度能调到100%……

楼主:
那奇怪了,上面说的那些情况我的都正常啊,

楼主:
论坛这么多高手没人能解决的吗?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