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ICPro-金属平衡杆固定座出现致命缺陷

楼主(2006-07-04):
原装的450XL金属平衡杆固定座是一体加工而成强度高不容易断裂(红圈处)
SONICPro-金属平衡杆固定座是加工后再镶入的,而且镶入部分很薄容易断,在根部也产生应力而断裂,自己没有多久就断了。

网友A:
原厂的精度和强度都比这款好很多,所以不能光看轴承,还要看结构是不是合理,这个结构很难保证两孔的同心度。

楼主:
不管怎么样,先称赞一下5imx的服务,下面是管理员的一段短消息:
每一个SONICPro产品都经过严格检验后才出厂,确保在正确使用情况下的可靠性。但是任何摔机或撞击都有可能使它们损坏。为了感谢您对SONICPro产品的支持,我们再送你一个SONICPro金属平衡杆,如果您还发现有新的问题请随时和我联系。为便于把备件寄给您,请告知您的历史订单号,我们为您立即补发。谢谢!

网友B:
我的也断了,怎么办了?

网友A:
这种情况就不是换能够解决的,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情况属于设计问题。

楼主:
从结构上讲SONICPro-金属设计是比较科学的及灵活的,我就是看中这点而买的,但SONICPro-金属件应该在材料及应力和强度上要改进。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C:
犹豫中 咳.0.......那就买别的吧 !!这个部件放弃......

网友D:
楼主的这零件是怎样坏的?